DSP低温下不出时钟

楼主(2022-06-07):
请教下各位,DSP芯片在低温下每一次首次开电能正常出时钟,但是关电一段时间之后再开,就很有可能不出时钟,关电的间隔越久,不出时钟的概率越大。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的思路了。

网友:
    楼主,你说的低温具体是指多少度?

网友:
    低温到多低了?看你晶振手册上写的是多少温度?

网友:
    换个好点的,你买的是正规的么?

网友:
    感觉情况没有描述清楚,芯片型号没有,故事也没讲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