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源的CC\CV控制方式

楼主(2022-06-07):
直流电源的的2种反馈控制电路(CV、CC)。恒电压(CV)控制方式
恒电压控制方式 CV(Constant Voltage):就算负载电流产生变化,直流电源也要保持一定的电压输出模式。

比如为了使输出达到V,可以对CVref进行设定。这时误差放大器会把信号传输给串联调压器回路。其次,串联调压器回路会根据所得到的信号进行输出调整。误差放大器会在输出阻抗R1与R2的接点A处检测其输出,是基准电压与A点的电压相同。如果输出由于某种原因异常变大,误差放大器会使串联调节器回路返回V。该回路也可通过调整CVref,从而改变输出。
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:
V=[(R1+R2)/R2]×CVref
直流电源恒电流(CC)控制方式
恒电流控制方式 CC(Constant Current):就算负载发生变化,直流电源输出电流也会保持一致的模式。
该回路也可以通过调整CCref来改变输出电流。
输出电流的计算公式:
I=CCref/RS
直流电源恒电压·恒电流的操作范围
通过电压调节旋钮把电压CV设定为10V,电流CC设定为10A。这时,CV与CC的工作领域的关系如下图。
在无负载的时候A点输出为10V。与负载连接,在负载值逐渐变小时,电流值会逐渐增加,动作点也会按照A→B→C的轨迹进行移动。进而,如果通过电流设定值(10A)限制成为恒电流区域(CC),朝向D点。最终会变为短路,到达E点。
直流电源宽量程可变支流稳定电源的操作范围
宽量程电源的操作范围对比单量程电源的操作范围,拥有在额定功率内数倍的电流扩大操作范围。因此,传统的单量程直流电源可以起到多个机型的作用。

网友:
来了来了,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