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中如何单独放置过孔。有哪位大侠能够帮我说一下?

楼主(2022-06-07):
pads layout 中如何单独放置过孔。有哪位大侠能够帮我说一下?

网友:
把过孔做成元件就可以添加了啊。

网友:
99里面有直接放过孔的命令,我以为pads layout里面也会有的。

网友:
先选中网络,再添加。

网友:
    里面有直接放过孔的命令,我以为pads layout里面也会有的。

网友:
    点右键,选择Select Nets,再单加你所需要加的网络如GND,再点右键,选ADD VIA就可以直接放过孔了,没有必要把过孔做成元件,这样你在做Gerber时不好处理,你的过孔是开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