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一个原理图中的三个反相器用一个74ls04封装在pcb里面表示?

楼主(2022-06-07):
在AD中,我的一个原理图里面有三个反向器,我想用一个74LS04封装来表示,但是生成PCB时总是有三个74ls04,如果真的制作电路板,岂不是很浪费材料,我想问会用AD的大神们,如何把一个原理图中的三个反相器用一个74ls04封装在pcb里面表示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画封装的时候要分部 partA和partB和partC 这样就行了。

网友:
不是设置,是选择,点击器件跳出窗口,元器件可以选择1,2,3。

网友:
74LS04里面有六个反相器,原理图上用一个就可以了,不用添加三个,转到pcb 自然就只有一个。

网友:
原理图元件库制作时,把74LS04分成6个分离的,这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原理图那里 有part选项,标号一致,part区分,就是一个元件里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