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电压计算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假如13是220V,那其他的是多少V,怎么计算呢

网友A:
    根据线圈的匝数比,就可以计算出来。你的匝数比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根据线圈的匝数比,就可以计算出来。你的匝数比是多少?

    13是94,56是23,78是15

网友:
    56的电压是220/94*23=53.8     78的电压是220/94*15=35.1

网友:
    一般电压比之外还需要考虑次级输出实际损耗电压,在实际计算的时候加0.1-0.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