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C金手指镀锡层过完SMT后发生熔锡现象

楼主(2022-06-07):
FPC金手指镀锡层过完SMT后发生熔锡现象,FPC厂商回复镀锡层的熔点为227度,SMT厂商使用的是低温锡膏,回焊炉温度在190度左右,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,求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:
焊的熔点为227度,目前无铅锡的回流温度一般都在230到250之间,过炉都会造成锡熔化。

网友:
低温锡膏就只有几种有共晶点,其他的低温锡膏都不是共晶体,也就是没有固定熔点,如果你用的是无铅高温锡膏,要解决这个问题,1.从金手指镀锡解决(换高温的)2、加治具、调整炉温

网友:
适当降低炉温,如果手指面与焊点不在同一面的话,直接降下炉温30-50。

网友:
确定镀锡层部份过炉时的温度不超过190度?此位置有测量点吗?FPC大多用托盘生产,据我分析此位置往往是避开托盘的,就是在托盘对应位置有个暗刻,那么其温度是如何保证的?可以在正常生产条件下,对此位置追加测量点,测量其在过炉时承受的最高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