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反向放大电路组成的加法电路在单电源的情况是否可以工作

楼主(2022-06-07):
这是一个由运放组成的加法电路,该电路是否可以在单电源的情况下使用,是否该电路只能工作在双电源的情况

网友:
    该电路不能工作于单电源,必须使用双电源。

网友:
    单电源供电的反相放大器无法输出负电压,需要在同相端添加偏置电压,偏置电压大小要根据输入信号幅度、反相放大器增益、电源电压来计算,运放一般要选择轨至轨输出运放。

网友:
    可以用单电源,你这个电路展现的只是运放的基本工作原理,实际使用时如果用单电源时,运放的+端要加1/2VDD偏置电压.

网友:
    这是一个由运放组成的加法电路,该电路是否可以在单电源的情况下使用,是否该电路只能工作在双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