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基础及应用5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简介

楼主(2022-06-07):
单片机基础及应用(五):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简介
一、单片机程序设计语言概述
1 、单片机常用的三种程序设计语言
机器语言
指直接用机器码编写程序、能够被计算机直接执行的语言。汇编语言指用指令助记符代替机器码的编程语言高级语言
广泛应用的高级语言是C语言,每当有新型单片机推出时,都有相配套的C编译器加以支持。高级语言编写程序的缺点是实时性不高,结构不紧凑,编译后占用存储空间比较大,这一点在存储器有限的单片机应用系统中没有优势。
2、 汇编语言语句的种类和格式(1)指令种类
· 指令语句
        每一条指令语句在汇编时都产生一个指令代码——机器码。
· 伪指令语句
伪指令语句是为汇编服务的。在汇编时没有机器代码与之对应。伪指令语句是控制汇编程序如何完成汇编工作的指示,包括控制汇编程序的输入/输出,定义数据和符号,条件汇编,分配存储空间等。这些指示信息就是伪指令。3、伪指令 对汇编过程 起控制作用,但本身并没有对应的机器代码的指令。(1)汇编起始指令   ORG         指令格式为:     ORG  nn        该指令的作用是指明后面的程序或数据块的起始地址, 它总是出现在每段源程序或数据块的开始。式中, nn为 16 位地址, 汇编时nn确定了此语句后面第一条指令或第一个数据的地址,此后的源程序或数据块就依次连续存放在以后的地址内, 直到遇到另一个ORG指令为止。
(2)等值指令    EQU
       指令格式:     字符名称  EQU  数字或汇编符号
       例: PA8155  EQU  8001H ;即给标号PA8155赋值为8001H
       使指令中的字符名称等价于给定的数字或汇编符号。
      如果在程序中要多次使用到某一地址,由EQU指令将其赋值给一个字符名称, 一旦需要对其进行变动, 只要改变EQU命令后面的数字即可。
注意:由 EQU等值的字符名称必须先赋值后使用, 且在同一个源程序中, 同一个标号只能赋值一次。
(3)定义字节指令   DB        指令格式:         [标号: ] DB  8位二进制数表       功能: 把 8 位二进制数表依次存入从标号开始的连续的存储单元中。        标号区段可有可无,DB指令之后的 8 位二进制数表是字节常数或用逗号隔开的字节串,也可以是引号括起来的ASCII码字符串   (一个 ASCII字符相当于一个字节)。
(4)定义字指令    DW       指令格式:        [标号:] DW 16 位数据表       该指令的功能与DB相似, 区别仅在于从指定地址开始存放的是指令中的16 位数据, 而不是字节串。每个 16 位数据要占两个存储单元, 高8 位先存, 低 8 位后存, 这和MCS -51指令中的16位数据存放顺序是一致的。DS  定义存储空间命令         格式:DS   表达式功能:在汇编时,从指定地址开始保留DS之后表达式的值所规定的存储单元以备后用。例如:ORG   1000H               DS     08H               DB    30H,8AH汇编后,从1000H保留8个单元,然后从1008H按DB命令给内存赋值,即(1008H)=30H     (1009H)=8AHBIT  位地址符号命令格式:字符名   BIT   位地址功能:把BIT后的位地址值赋给字符名。其中字符名不是标号,其后没有冒号,但字符名是必须的。例如:A1    BIT    P1.0          A2   BIT    02H汇编后,P1口第0位的位地址90H就赋给了A1,而A2的值则为02H。
(5)汇编结束指令    END        指令格式:         [标号:] END 地址或标号        格式中标号以及END后面的地址或标号可有可无。 功能: 提供汇编结束标志。汇编程序遇到  END后就停止汇编, 对 END以后的语句不予处理, 故  END应放在程序的结束处。

二、汇编语言基本结构
1 、顺序程序设计
        例 1  两个无符号双字节数相加。
        设被加数存放于内部RAM的40H(高位字节), 41H(低位字节), 加数存放于50H(高位字节), 51H(低位字节), 和数存入  40H和41H单元中。
程序如下:
                ORG   0000H
                JMP   START
                ORG   0100H
   START: CLR  C                   ; 将Cy清零
    MOV R0,  #41H     ; 将被加数地址送数据指针R0
    MOV R1,  #51H     ; 将加数地址送数据指针R1
   MOV  A,  @R0          ; 被加数低字节的内容送入A
   ADD  A,   @R1                ; 两个低字节相加
   MOV @R0,  A           ; 低字节的和存入被加数低字节中
   DEC R0                     ; 指向被加数高位字节
   DEC R1                     ; 指向加数高位字节
   MOV A, @R0           ; 被加数高位字节送入A
  ADDC A,  @R1         ; 两个高位字节带Cy相加
   MOV @R0, A           ; 高位字节的和送被加数高位字节
   END
2、分支程序设计
§
实现分支:条件转移指令
§
累加器判零指令JZ\JNZ
§
比较转移指令CJNE
§
位控制转移指令JC\JNC\JB\JNB\JBC
§
§
控制每个分支:无条件转移指令
§
LJMP\AJMP\SJMP\JMP
§
3、循环程序设计
   循环程序一般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:
       (1) 初始化部分: 为循环程序做准备, 如规定循环次数、 给各变量和地址指针预置初值。
       (2) 处理部分: 为反复执行的程序段, 是循环程序的实体, 也是循环程序的主体。
       (3) 循环控制部分: 这部分的作用是修改循环变量和控制变量, 并判断循环是否结束, 直到符合结束条件时, 跳出循环为止。
       (4) 结束部分: 这部分主要是对循环程序的结果进行分析、 处理和存放。
4、子程序和参数传递     (1)子程序的概念        通常把这些基本操作功能编制为程序段作为独立的子程序, 以供不同程序或同一程序反复调用。在程序中需要执行这种操作的地方放置一条调用指令, 当程序执行到调用指令, 就转到子程序中完成规定的操作, 并返回到原来的程序继 续执行下去。   (2)子程序的调用        调用子程序的指令有“ACALL”和“LCALL”, 执行调用指令时, 先将程序地址指针PC改变(“ACALL”加  2, “LCALL”加 3), 然后 PC值压入堆栈, 用新的地址值代替。执行返回指令时, 再将 PC值弹出。        子程序调用中, 主程序应先把有关的参数存入约定的位置, 子程序在执行时, 可以从约定的位置取得参数, 当子程序执行完, 将得到的结果再存入约定的位置, 返回主程序后, 主程序可以从这些约定的位置上取得需要的结果, 这就是参数的传递。
例: 把内部RAM某一单元中一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两位ASCII码, 结果存放在内部RAM的连续两个单元中。
       假设一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在内部  RAM   40H单元, 而结果存入  50H,   51H单元, 可以用堆栈进行参数传递, 程序如下:
MAIN:  MOV R1, #50H     ; R1 为存结果的指针
              MOV  A, 40H  ; A为需转换的十六进制数
              SWAP  A  ; 先转换高位半字
              PUSH  ACC   ;压栈
              LCALL  HEASC ; 调用将低半字节的内容转换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ASCII码子程序HEASC
              POP  ACC
              MOV  @R1, A ; 存高半字节转换结果
              INC  R1
              PUSH  40H
   LCALL HEASC
   POP ACC
   MOV @R1, A  ; 存低半字节转换结果
   END
   HEASC: MOV R0, SP
   DEC R0
   DEC R0 ; R0 指向十六进制数参数地址
   XCH A, @R0  ; 取被转换参数
   ANL A, #0FH ; 保留低半字节
   ADD A, #2 ; 修改  A值
   MOVC A, @A+PC   ; 查表
   XCH  A,@R0; 结果送回堆栈
   RET
   TAB:    DB  30H, 31H, 32H, 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