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CAM350和PROTEL分别测量PCB的线宽、线距和孔径大小?

楼主(2022-06-07):
如何用CAM350和protel分别测量PCB的线宽、线距和孔径大小?

网友:
在设置里面修改英制或者公制,然后安键盘上上的Q键,点在哪条线,那条线的信息就会显示了。

网友:
CAM350下用Q,然后点中想看的线,孔,就出来了,如果看线距,应该用到info/measure。PROTEL下快捷键ctrl+M就是测量尺寸的。点一下测量的起点位置再点一下终点位置,这个时候会跑出一个属性框,那里有写测量出来的尺寸是多少。

网友:
千万要记得测量尺寸的时候先看下单位,快捷键Q是换算单位的,调到你需要的单位才测量。检查线宽线距其实还可以用DRC安全间距检测,这个是用来检测整个板子是否有间距过小的,就不用一个个去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