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为什么有的IO引脚不能配置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请问各位高手,我用的EP10K30TC144-3这款FPGA,有的管脚我配置成点亮LED的时候是能用的,同样的引脚配置成数码管所需要用的IO,就不能了??不知道是为什么呢??我全部是选用的IO口呀??一直不明白,请高手指点迷津!!

网友:
   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IO口电平不匹配导致的。

网友:
    FPGA,CPLD(你这块应该是CPLD),电压或功率应该分为两个部分:
第一个是核心电压,核心电压是FPGA内部工作时的电压,也就是你用语句生成的电路。一般这个电压比较低。1.2V-1.8V不等
    第二个是IO口的电平,这个电平是通过对应Bank上面的Vcc输入的。Bank是一组IO口的集合。他的输入输出电压由bank上的IO Vcc引入,通过内部的核心逻辑来控制状态(可以想象成一个继电器~~或者一个电压转换芯片,内部逻辑电压控制通断,而输出电压为Vcc引入的标准电平。)。这个bank可以输出你输入的任意电平,比如TTL电平。Cmos电平。甚至是你制定的电平(只要你对应的电压芯片支持,FPGA可以输出任意电平。)
    那么问题来了。点LED的芯片应该是Cmos的电平。2.5V,数码管的可能是TTL电平3.3V。那么就会导致数码管点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