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六西格玛流程管理路线的重要步骤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6-07):
最新六西格玛流程管理路线的重要步骤是什么?

网友:
1、流程定义。
2、流程衡量。
3、流程分析。
4、流程改善。
5、流程控制。

网友:
选择一个业务项目,确定成功的指标

网友:
确定业务流程执行过程偏差的根本原因。当前状态是创建一个基线,重点是改善现状分析。因果分析是一个实用的六西格玛流程管理方法,但也包括包括现状的分析,从客户,市场,技术,管理,标杆,并调整组织方向。你可以确定当前状态过程的需求,就能成功地运用六西格玛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