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的PCB布线如何让线跟着元件走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在原理图里直接按ctrl,然后拖动元件就行了啊,不过在pcb里,我点了Track Drag End,不管用啊。。

网友:
    要想一起走,只能选中了之后一起挪。原理图是理论是哪个的连接,所以与位置无关,但是PCB上是物理上的连接,挪动可能会导致短路,反而要花更大的时间去修正,不划算

网友:
    在原理图里移动元件时,想让线跟着元件走,选择Edit >> Move >> Drag ;
在PCB里移动元件时,想让线跟着元件走,选择Edit >> Move >> Drag Track End 。

网友:
    原理图里面,Ctrl加鼠标拖动。PCB里没找到快捷键呢,Edit >> Move >> Drag Track End

网友:
    这个不是用track画出来的。
    是用solid region或是polygon围出来的。一般用在画电源线或是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