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ADS中怎样设置一变量来扫描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像在ADS中设置一器件的变量,比如微带线的h,然后根据h的不同仿真得到S(1,1),在画出以h为横坐标的S(1,1)值,不知道该怎么做,求高人指点

网友:
    以你的问题来说,在微带的设置里设为h,在VAR控件里添加h,并设置h的优化范围,加入OPTIM控件,仿真即可!大概步骤就是这样,这是基础,你好好学习相关的资料吧!祝你成功!

网友:
    你可以利用TURN功能,可以直接看到波形变化
    如果你用的是低版本的ADS就是那个叉子图标.

网友:
    这个我也知道,但是做不出,以横坐标为这个新变量,纵坐标为S(1,1)的曲线图,我想看S(1,1)关于这个变量在某个频率的变化情况,相分析一下这个参数的影响

网友:
    在数据显示窗口先选择 S(1,1,)再选择 add vs 选项把你要对比观察的数据选择上就ok了

网友:
    你先使用var控件设置变量W,然后在S参数仿真中选择parameter sweep控件设置扫描变量为W,执行S参数仿真后addvs里肯定有W参数,添加进去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