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分析电源输出端的电路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求分析反激电源输出端的电路

    这个地方的IC4是TL431,什么这样布局,R23起什么作用?

    C16和R20为什么这样连接?

网友:
    反激开关电源常用的电路。
首先应该知道TL431的功能。TL431内部包括一个电压基准,一个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比较放大器。TL431的内部基准电压联接到比较放大器的一个输入端,Ref引脚联接到比较放大器的另一输入端。其功能可以简单地描述为:Ref引脚电位高于基准电压,则Cathode引脚(经负载电阻)电位下降,Ref引脚电位低于基准电压,则Cathode引脚(经负载电阻)电位上升。

网友:
    R21和R23对反激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分压,并送到TL431的Ref引脚。R20是Tl431内部集电极开路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。

网友:
    红色框向左有两条线,这两条线应该是联接到一个光耦。当反激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经R21
R23分压后高于基准电压,则光耦中电流增大。光耦输出用来控制反激开关电源PWN的占空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