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嵌入式处理器主要有哪几类?

楼主(2022-06-07):
请问嵌入式处理器主要有哪几类?各有什么特点?ARM7属于哪一类呢?

网友:
嵌入式系统一般指非 PC 系统

网友:
嵌入式微处理器是由通用计算机中的CPU演变而来的。它的特征是具有32位以上的处理器,具有较高的性能,当然其价格也相应较高。

网友:
在实际嵌入式应用中,只保留和嵌入式应用紧密相关的功能硬件,去除其他的冗余功能部分,这样就以最低的功耗和资源实现嵌入式应用的特殊要求。和工业控制计算机相比,嵌入式微处理器具有体积小、重量轻、成本低、可靠性高的优点。目前主要的嵌入式处理器类型有Am186/88、386EX、SC-400、Power PC、68000、MIPS、ARM/ StrongARM系列等。
ARM7属于ARM/ StrongARM系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