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单片机与CPLD通讯

楼主(2022-06-07):
单片机为P89V51RD2,cpld为ATF1508AS,现在要实现单片机与CPLD的通讯,如何实现?希望能讲清原理和用VHDL语言实现

网友:
并行、IIC、UART、SPI,看你硬件资源、协议熟练程度和项目要求了。

网友:
关键在通讯协议上,看你怎么定义了,简单的cpld检测单片机高低电平也是通讯。

网友:
最简单是用CPLD 模拟一个SPI接口,协议也比较简单,3跟线就好了(一根片选CS,一根数据输入DI,一根数据输出DO),再定义几个命令就好了。如果楼主了解I2C协议更好,只需两根线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