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allegro16.3 Find by name 里没有 COMP(OR PIN) 这个选项

楼主(2022-06-07):
改元件 room名字的时候 需要选择Find by name 里的 COMP(OR PIN) 但是我的16.3里面怎么没有?各种模式都试了都不行,版本问题?
如图

网友:
Find by name里面没有symbol(or pin),是因为没有预先规定寻找的目的。比如如楼上回答点击Edit properties,那么Find by name里面就出现你要的选项如symbol(or pin),但这样你每次搜索同时会出现对话框。同样,你点击Move,Find by name里面也会出现所有选项,但一搜索元件就会移位。类似的,你点击Element,Find by name 里面也会出现所有选项,同时有对话框。如果你只单纯想找到该元件而不做其它操作,就点击Highlight。

网友:
试试 view——》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再重启allegro 提交回答

网友:
很明显你没点击edit proper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