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上的FPC(连接带)是什么东西?

楼主(2022-06-07):
手机上的FPC(连接带)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FPC就是柔性线路板,在手机上大多用于翻盖型的,就是用来连接翻盖的两个部分(即屏幕和键盘)之间的一排线路。

网友:
软性电路板,可折叠。多条线路集成在一起起连接作用,有些加入了电阻电容等电子原件类扩展附加功能,手机键盘常用到,折叠手机折叠处连接也常用到。

网友:
FPC柔性线路板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的连接,能满足手机屏幕、电池、摄像头模组的需求。作为信号传输的媒介存在,FPC柔性线路板具有高度可靠性和绝佳可挠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