锡膏不下锡,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2-06-07):
目前公司用的锡膏,新锡膏拿出来印刷没有问题,但是没使用完的第二天使用就会出现下锡不良的现象,添加助焊剂智能坚持一会,长期这样生产,肯定会堆积旧锡膏,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!(更换锡膏暂时不可行、印刷参数调整还是没用,就是锡膏的问题)

网友:
    车间温度保持24至26度,加锡膏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,条件允许可以间隔3小时,把锡膏回收搅拌

网友:
    锡膏本身的成分问题,活性太低,不换锡膏只能添加助焊剂,建议还是换掉,否则等出了质量问题就晚了

网友:
    加入酒精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