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示波器观测RC一阶电路零输入响应为什么激励必须是方波信号

楼主(2022-06-07):
用示波器观测RC一阶电路零输入响应为什么激励必须是方波信号?

网友:
    用示波器观测RC一阶电路零输入激励必须是方波信号的原因是:
    察RC一阶电路时要求加载恒稳电流,而且要一个周期能够相互抵消的激励输入。
方波信号正好满足这两个条件,而且方波信号是多种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的叠加,比较有代表性。
一阶电路的定义:
    在一个电路简化后(如电阻的串并联,电容的串并联,电感的串并联化为一个元件),只含有一个电容或电感元件(电阻无所谓)的电路叫一阶电路。主要是因为这样的电路的Laplace等效方程中是一个一阶的方程。

网友:
    1、观察RC一阶电路时要求加载恒稳电流,而且要一个周期能够相互抵消的激励输入。
2、方波信号正好满足这两个条件,而且方波信号是多种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的叠加,比较有代表性。

网友:
    方波信号可以看作是多种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的叠加,有代表性。而且考察RC一阶电路时要求加载恒稳电流,所以只能用方波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