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敏电阻在过压保护中的使用要点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使用原则是在其接入被保护设备后,不能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,又能有效地对设备实施瞬时过压保护。为此,除了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技术参数外,在实际选择时还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: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使用要点一:通流容量选择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可用在可控硅整流器的保护上;3kA的用在电器设备的浪涌吸收上;5kA的用在对雷击及电子设备的过电压吸收上;10kA的用在对雷击的保护上。按后者,常用综合波(发生器开路输出时产生1.2/50μs的电压波;短路输出时产生8/20μs的电流波;发生器的内阻为2Ω)来在线考核设备对抗雷击浪涌干扰的能力。在4kV试验时,保护器吸收的最大电流可达2kA;对6kV的试验,吸收电流的最大值为3kA。但在实际选择时,还应当适当加大所选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。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使用要点二:固有寄生电容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有一个固有电容问题,根据外形尺寸和标称电压的不同,其值在数百至数千pF之间。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固有电容决定了它不适合在高频场合下使用,否则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;适合在工频系统里使用,如用作电源进线的保护、可控硅整流器的保护等。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使用要点三:压敏电压选择
    考虑到过压保护压敏电阻实际的压敏电压与标称电压之间的偏差(应考虑为标称电压的1.1~1.2倍)、交流电路中电源电压可能的波动范围(应考虑为额定电压的1.4~1.5倍)、交流电压峰值和有效值之间的关系(应考虑1.4倍),所以,应选用压敏电压为额定电压2.2~2.5倍的过压保护压敏电阻。
    对于选择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来说,哪些指标是必须考虑的?对信号传输线路,进行ESD防护,须考虑:
    (1)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最大工作电压大于电路工作电压;
    (2)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电容量与信号传输速率相匹配,即过压保护压敏电阻在信号传输时,对信号没有衰减
    (3)过压保护压敏电阻耐ESD能力与整机要求相符。
    对电源线路,进行感应过电压、操作过电压防护,须考虑:
    (1)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最大工作电压大于电路工作电压;
    (2)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最大峰值电流、能量耐量须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感应过电压、操作过电压幅值。在电路结构、空间位置、设计成本许可的条件下,尽可能选用电容量大或尺寸大的产品。

网友: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最大工作电压大于电路工作电压

网友: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可用在可控硅整流器的保护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