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射频技术(RF)和和射频识别技术(RFID)是一种技术吗?

楼主(2022-06-07):
无线射频技术(RF)和和射频识别技术(RFID)是一种技术吗?

网友:
这两个概念不是等同的。
无线射频技术是指利用30~3000MHz(频率范围的定义可能不同)的电磁波实现信息和能量传输的技术总称。从应用领域看,无线射频技术主要用于信息传递,例如现在的移动通信(手机),无线互联网(WiFi),雷达等。作为能源应用,最常见的就是加热用(如家用微波炉)。另外,在高能物理加速器和医疗设备(如核磁共振)中也要用到射频功率源。
射频标签(RFID)技术属于射频技术的一具体应用,是利用射频电磁波实现一定距离的,无接触式的信息识别技术。除射频技术所涵盖的发射,接收,调制,解调等传统技术手段外,RFID 技术的挑战在于要在低成本,小体积,低功耗条件下实现信息的存储以及相应的无线通信功能。
RFID技术的应用还需要相应的软件中间件以及业务模式的支持。物联网领域的应用是最看好的一个应用前景。

网友:
    不是,无线射频技术,就是和高频电磁波相关的微波电路、天线设计等相关的技术。
    RFID(射频识别)是应用射频技术进行近距离无线识别的一种技术。应该说RFID涉及到到RF(射频)技术。
    可以这么说RF是一种通用技术,RFID是一个专业方向。

网友:
    RFID就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

网友:
   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