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PA是射频前端核心器件,决定无线通信质量的关键要素有哪些?

楼主(2022-06-07):
射频PA是射频前端核心器件,决定无线通信质量的关键要素有哪些?

网友:
电磁波传输距离和发射功率成正比,射频PA性能直接决定通讯距离、信号质量和待机时间(或耗电量),根据Yole数据显示,手机射频前端中射频PA市场规模约50亿美元,在整个射频前端中价值量占比35%,仅次于滤波器,也是射频前端价值量最高的单类型芯片。

网友:
射频模块是无线通信设备的核心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