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和FPGA在项目应用上有什么不同?

楼主(2022-06-07):
cpldFPGA在项目应用上有什么不同?请分别举出具体项目。举单个FPGA项目,或单个CPLD项目也可。

网友:
FPGA和cpld在执行硬件描述语言上没有区别。cpld掉电不丢代码,保密性好一些,成本也低一些,当然资源也少一些,不适合做比较大的项目。
FPGA内部有PLL这个在倍频和相移等操作时很方便。FPGA内部有RAM可以用来做fifo等类似结构来进行数据缓冲而不消耗逻辑单元。如果用cpld做则会消耗原本就不多的逻辑单元,cpld虽然内部有flash但操作起来很麻烦,也占用有限的逻辑资源。高端一点的FPGA还可以装软核,内部有dsp等资源。
总结一下,随着FPGA价格降低,cpld快被淘汰了。cpld一般只是教学或做一些简单的组合逻辑。
至于芯片选型,要看项目需求。是否需要pll,是否需要dsp,是否需要移植软核,需要多少逻辑单元等,需要多少IO等。

网友:
FPGA可扩展性好和并行处理,限制发展的主要是价格昂贵和发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