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扇出问题

楼主(2022-06-07):
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的过孔,但是扇出之后的孔不是我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的过孔

网友:
    可以选择过孔的啊

网友:
    你需要option面板下选择过孔  一般扇出的是你约束管理器的第一种过孔

网友:
    应该是库文件路径的问题,好好查一下

网友:
    看看设置的过孔在不在第一位

网友:
    散出的时候还要选择一下你所需的孔才可以

网友:
    看下是不是限制区问题,

网友:
    是不是限制区里没有你需要的孔,平常练习的少.才会各种问题,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,

网友:
    是不是需要先设置过孔的优先级

网友:
option面板下选择过孔  默认约束管理器的第一种过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