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16.3在索引编号和DRC检查都没问题的情况下,生成网表出错

楼主(2022-06-07):
出现:“error initializing COM property pages:无效指针”,这是怎么回事啊?哪位懂得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啊。 另外:是不是成功生成网表后在原理图的文件夹下都会出现allegro文件夹?allegro文件夹是软件主动生成的?不是自己建的吧?

网友:
DRC检查没没问题时,可以重启ALLEGRO后再试试.
光绘
文件是在
PCB板
图文件夹下,如果你原理图跟PCB图在同一个文件夹那当然也在那里.

网友:
   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