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间距bga焊盘大小多少?

楼主(2022-06-07):
    RT 通用的不同pitch间距的bga焊盘大小多少啊?比如1.0mm 0.8mm 0.65mm pitch的bga

网友:
    比如:芯片是0.8mm间距的,球呢根据文档是最小0.5mm,最大0.7mm。那么焊盘可以这样做:
阻焊盘:铜皮0.52mm,阻焊0.45mm(均指直径);
非阻焊盘:铜皮0.45mm,阻焊0.6mm;
用阻焊和非阻焊均可以,文档说阻焊的要好,只是焊盘比较大,不好扇出线。

网友:
    不是有器件手册吗

网友:
    看器件的手册啊

网友:
    最好是按器件手册来做,当然有的SMT厂也有对应的要求,可以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