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大神,指导下,为什么电容模型没有呢

楼主(2022-06-07):
大神,紧急求教啊!!!按着书上步骤来,如图中所示到这步骤进行PDN分析的时候怎么也加不了电容模型,也指定不了库路径,这个该怎么设置下呢

网友A:
是不是需要破解呢

网友B:
    这是Cadence以前用的PI仿真工具,资料和教材都很少,建议改用收购Sigrity的PowerDC、PowerSI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Cadence以前用的PI仿真工具,资料和教材都很少,建议改用收购Sigrity的PowerDC、PowerSI

OKOK,多谢,sigrity的资料有吗,最近想学习仿真,可以分享下吗,万分感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不是需要破解呢

    应该不是,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,反正跟相关的资料有点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OKOK,多谢,sigrity的资料有吗,最近想学习仿真,可以分享下吗,万分感谢!!!

可以看看EDA365论坛官方平台电巢学堂的《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》,里面有近200个课时,20个案例,全面讲解了Sigrity仿真软件包的使用和仿真知识,链接如下:
https://edu.eda365.com/my/course/88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看看EDA365论坛官方平台电巢学堂的《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》,里面有近200个课时,20个案例,全面讲 ...

    有点小贵,有性价比高的不

网友:
    PowerSI自带的help文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