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变压器pcb设计可以正反贴吗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最近设计一块板卡,因为空间紧张,以太网接口又比较多,在考虑以太网的变压器能否正反贴,变压器内部有磁感线圈,印制板两面正反贴设计会不会相互产生影响,影响传输距离或者造成通信异常

网友:
    如果正反贴的意思是在变压器下面布元件的话,那最好不要这么做。一般连走线都不要有。空间紧张的话,可以考虑用内置变压器的RJ45端子。

网友:
    理论上影响不大, 磁场绝大部分被禁锢在磁环里面. 但是还是不要这样, 除非你是老板, 否则你要做好背锅准备

网友:
    可以,见过这样的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