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推挽电路可以放大输出电压吗?如何实现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请问推挽电路可以放大输出电压吗?如何实现?
    电流是可以放大,好像电压不可以放大。无论上管NPN的集电极接入多大电压,发射极提供给负载的输出电压都是基极(Vb-0.7)v的大小。
也就是无论12v电源改为多大,4点处都是4.3v大小。

网友:
    推挽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是1,和射极跟随器一样,输出等于输入,所以不能放大电压

网友:
    1、你把NPN和PNP的位置换一下
2、10V改为12V
    3、NPN和PNP的基极串一个1K电阻。然后直接接到12V或者地,来控制。

网友:
    推挽输出 通常指的不是MCU吗?

网友:
    用MOS管做推挽输出可以放大电压,三极管做的推挽电路放大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