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ADS正方形和长方形的焊盘怎么加泪滴?

楼主(2022-06-08):
请问pads正方形和长方形的焊盘怎么加泪滴?

网友:
是不是在Teardrops设置界面中,选择Curved这个参数就可以。我也是新手不是特别熟悉,不过我每次画图都是这样设置的,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。

网友:
如果在参数设置走线自动添加泪滴,在走线过程中,线距离不够或者角度不对无法产生时,可以选中焊盘按ctrl+T,把auto adjust勾上即可。

网友:
在option中选中“any angle pad entry”就可以了,routing环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