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解答一下我关于74HC04的问题嘛

楼主(2022-06-08):
1.电源是5V的恒压,最大输出电流是0.35A,直流电机的电阻是62.6欧姆。下面的电路正常来说pin 1A输入了低电平,1Y就会出高电平,但是电流应该不够驱动这个直流电机,但是模拟出来却说74HC04电流过载烧了,这是是为什么呢

2.  如果像这样1Y输出低电平就能规避电流过载的问题,但是同样是由电源供电,电源直连直流电机的电流比这样连的电流要高,是因为IC的内阻还是说其它的原因嘛

希望各位大佬能解答我的疑惑

网友:
    没错。74HC04不允许输出这么大电流,很容易烧毁。
    另外一个损坏的原因,是电机这样的强电感性负载,未加电压箝位,致使电感的感生电动势击穿74HC04。

网友:
    如果像这样1Y输出低电平就能规避电流过载的问题,但是同样是由电源供电,电源直连直流电机的电流比这样连的电流要高,是因为IC的内阻还是说其它的原因嘛
    不明白你的第2个问题是想问什么。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设计就有问题的,这么大的电流一定要外挂一三极管或MOS管做驱动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