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基础及应用6 单片机并行存储器扩展

楼主(2022-06-08):
一、单片机并行外扩展系统
1、单片机并行外扩展系统
外扩展是构建单片机系统的重要内容,有两类外扩展:
存储器扩展和I/O扩展;
有两种外扩展方法:并行扩展和串行扩展。

2、单片机并行扩展总线
存储器扩展中包括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,其余所有扩展内容统称为I/O扩展。
由扩展系统结构图可知,扩展是通过系统总线进行的。所谓总线就是连接单片机各扩展部件的一组公共信号线,是系统共享的通路,通过总线把各扩展部件连接起来,以进行数据、地址和控制信号的传送 。

3、并行扩展总线组成
并行扩展总线包括3各组成部分,即地址总线、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。
(1)地址总线
在地址总线(Address Bus,简写AB)上传送的是地址信号,用于外扩展存储单元和I/O端口的寻址。地址总线是单向的。
(2)数据总线
数据总线(Data Bus,简写DB)用于传送数据、状态、指令和命令。数据总线的位数应与单片机字长一致。数据总线是双向的。
(3)控制总线
控制总线(Control Bus,简写CB)是一组控制信号线。一个控制信号的传送是单向的,但是由不同方向信号线组合的控制总线则应表示为双向。
总线结构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,增加系统的灵活性。

4、80C51单片机并行扩展总线

(1)以P0口的8位口线充当低位地址线/数据线
地址线/数据线低位地址线是指低8位地址A7~A0,而数据线为D7~D0。
将地址与数据分离后,为保存分离出的地址,需另外增加一个8位锁存器,并以ALE作为锁存控制信号。
(2)以P2口的口线作高位地址线
P2口只作为高位地址线使用,加上P0口提供的低8位地址,就形成了完整的16位地址总线。使单片机外扩展的寻址范围达到64K单元。
(3)控制信号
除地址线和数据线外,系统扩展时还需要单片机提供一些控制信号线,这就是扩展系统的控制总线。这些控制信号包括:
使用ALE作地址锁存的选通信号,以实现低8位地址锁存。
以/PSEN信号作为扩展程序存储器的读选通信号。
以/EA信号作为内外程序存储器的选择信号。
以/RD和/WR作为扩展数据存储器和I/O端口的读/写选通信号。

5 、并行扩展系统的I/O编址和芯片选取
数据线和控制信号线的连接比较简单,地址线的连接则比较复杂,地址线的连接涉及到I/O编址和芯片的选取问题。
单片机的外扩展地址空间,与它的存储器系统有关。80C51单片机存储器系统与外扩展地址空间结构如下图所示:

二、存储器分类
1 、只读存储器
(1) 掩膜只读存储器
掩膜只读存储器编程是由半导体制造厂家完成的,即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编程。因编程过程是掩膜工艺,因此,称为掩膜ROM,或Mask ROM。
(2)可编程只读存储器(PROM)
PROM(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)芯片出厂时没有任何程序信息,其程序是在开发现场由用户写入的。但这种ROM芯片只能写入一次,其内容一旦写入就不能再进行修改。
(3)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(EPROM)
EPROM(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OnlyMemory)芯片的内容也由用户写入,但允许反复擦除重新写入。EPROM是用紫外线擦除。
(4)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
E2PROM(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ReadOnly Memory)是一种用电信号编程也用电信号擦除的ROM芯片,它可以通过读/写操作进行逐个存储单元的读出和写入,读/写功能与RAM存储器相似,只是写入速度慢一些,但断电后却能保存信息。
(5) 闪速存储器(Flash ROM)
闪速存储器全称为快闪可编程/擦除只读存储器,简称闪速存储器或FlashROM,也可简写为FPEROM(Flash Programmable and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。

单片机基础及应用(六):单片机并行存储器扩展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