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选择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来说,哪些指标是必须考虑的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对于选择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来说,哪些指标是必须考虑的?

网友:
    对信号传输线路,进行ESD防护,须考虑:
    (1)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最大工作电压大于电路工作电压;
    (2)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电容量与信号传输速率相匹配,即过压保护压敏电阻在信号传输时,对信号没有衰减

网友: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耐ESD能力与整机要求相符。

网友:
    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最大峰值电流、能量耐量须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感应过电压、操作过电压幅值。在电路结构、空间位置、设计成本许可的条件下,尽可能选用电容量大或尺寸大的产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