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我用一个tlp250可以同时驱动几个功率MOS管吗?

楼主(2022-06-08):
请问我用一个tlp250可以同时驱动几个功率MOS管吗?

网友:
TLP250最大输出电流+/-1.5A,看你后边的MOS管是什么样的参数,自己可以算算。

网友:
不知所控MOS管的参数是多少 感觉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可以驱动吗?后级的信号会有影响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