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如何用cst仿真一个基片集成漏波波导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如何用cst仿真一个基片集成漏波波导?

网友:
    看你的结构如何决定使用什么端口比如波导结构通常采用波导端口

网友:
    波导端口有一个局限,就是波导端口必须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

网友:
    不上端口的折中的作法是做一个转接波导让其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,离散端口没这个限制,这是cst固有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