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求好心人发一份可以把Group mirror 的skill

楼主(2022-06-08):
目前用自带的groups功能只能把器件镜像,走线只能重新走了,好心大佬发下可以直接全部镜像的skill了,谢谢

网友:
    allegro有自带的Group mirror

网友A:
    可以用placement edit 模式,创建 module,然后可以mirror group
    这个是带via cline shape的
    只要微调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用placement edit 模式,创建 module,然后可以mirror group
    这个是带via cline shape的
    只要微调就 ...

    谢谢 用复用模块可以解决该问题

网友:
    也想了解一下MIRROR

网友(2024-01-09):
    也想了解一下MIRROR,喜喜

网友:
    更改allegro的布线模式,自带的有高级镜像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