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怎么把单个原件放大缩小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altium  designer画原理图怎么把单个原件放大缩小?

网友:
    按住Ctrl键的同时,转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,缩小原理图。

网友:
    直接找键盘 PAGE UP 变大,PAGE DOWN 变小

网友:
    按住Ctrl键的同时,转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,缩小原理图。
按住Shift键的同时,转动鼠标滚轮可以左右移动原理图。
转动鼠标滚轮可以上下移动原理图。

网友:
    目前来说 除了重画。没有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