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FPGA芯片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啊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请问FPGA芯片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啊?

网友:
    FPGA的功能比单片机强大,所用的编程语言也不同,主要是用VHDL和VERILOG或者C编程。FPGA可以设计成一个单片机的功能,也可以设计成一个简单的与非门···
    单片机是一个微控制器,通过设计它内部的寄存器来完成你想要的功能···

网友:
    FPGA的功能比单片机强大,所用的编程语言也不同,FPGA速度快,可用VHDL和VERILOG或者C编程。单片机是一个微控制器,通过加载模块软件来实现某种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