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CIC滤波器的FPGA实现

楼主(2022-06-08):
一、关于多采样率数字滤波器
很明显从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,多采样率嘛,就是有多个采样率呗。前面所说的FIR,IIR滤波器都是只有一个采样频率,是固定不变的采样率,然而有些情况下需要不同采样频率下的信号,具体例子我也不解释了,我们大学课本上多速率数字信号处理这一章也都举了不少的例子。
按照传统的速率转换理论,我们要实现采样速率的转换,可以这样做,假如有一个有用的正弦波模拟信号,AD采样速率是f1,现在我需要用到的是采样频率是f2的信号,传统做法是将这个经过f1采样后的信号进行DA转换,再将转换后的模拟信号进行以f2采样频率的抽样,得到采样率为f2的数字信号,至此完成采样频率的转换
但是这样的做法不仅麻烦,而且处理不好的话会使信号受到损伤,所以这种思想就被淘汰了,现在我们用到的采样率转换的方法就是抽取与内插的思想。

二、抽取
先来总体来解释一下抽取的含义:前面不是说,一个有用的正弦波模拟信号经采样频率为f1的抽样信号抽样后得到了数字信号,很明显这个数字信号序列是在f1频率下得到的,现在,假如我隔几个点抽取一个信号,比如就是5吧,我隔5个点抽取一个信号,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采用了1/5倍f1的采样频率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了?所以,抽取的过程就是降低抽样率的过程,但是我们知道,这是在时域的抽样,时域的抽样等于信号在频域波形的周期延拓,周期就是采样频率,所以,为了避免在频域发生频谱混叠,抽样定理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。

三、内插
抽取的过程是降低采样率的过程,那么插值的过程当然就是提高采样率的过程。大体的思路可以这么理解,我们将经f1抽样下得到的数字信号的每两个点之间进行插值,插入的值是0,插值之后,信号在单位时间内的采样点数增多,当然也就是采样速率的提升,采样速率提升后我们知道,那么信号的频谱的周期就会增加。
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,插值前后,我们只是在时域信号中间插入了D-1个零值,仅仅是改变了采样率,并没有改变信号的信息,因此,在频域,信号频谱的形状是不会改变的,改变的仅仅是周期,如上图,F1是插值之前信号的周期,插值之后,信号频谱的形状不变,周期成了F1*D,D是插值倍数。如果我们直接用F1*D倍的采样率采信号,得到的频谱会发现,就不会有中间两个波形,因此,这两个波形是多余的,书上叫做是镜像频谱。既然是多余的,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滤掉,这样的低通滤波器,就叫做镜像低通滤波器。这样我们来计算一下镜像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。

关于CIC滤波器
CIC滤波器是积分梳状滤波器的英文简称,先来看CIC滤波器的单位冲击响应:

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,CIC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只有0和1,再来想一下,既然单位脉冲响应只有0和1,那么也就是意味着,我们在进行卷积运算的时候,就不需要乘法器,为什么呢?因为滤波器系数为1的话,相当于将输入信号乘了个1,所以就不需要乘法器,只需要加法器就可以完成卷积运算,正因为如此,CIC滤波器结构简单,非常适合工作在高采样率条件下。

根据变形后的CIC滤波器的系统函数可以知道,滤波器的极点为1,因此看上去滤波器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,但是从整体角度来看,这个结构是由一个FIR滤波器变形而来的,本身是一个因果稳定的,因此,变形后的系统应该也是一个因果稳定的,因此我们考虑到零极点抵消的原因,致使变形后的系统仍是一个因果稳定的系统。

多级 HogenauerCIC抽取滤波器的FPGA实现
HogenauerCIC抽取滤波器是一种特殊的结构,可以用来提高滤波器的运行速度,节省硬件资源等
前面已经说过了,CIC滤波器的系统函数经过变形之后,可以得到一个M阶的梳状滤波器和一个积分器相乘的形式,二者共同组成了抗混叠低通滤波器,在抽取的过程中,一般是信号先经过抗混叠低通滤波器进行滤波,来避免频谱混叠现象的发生,然后再进行抽取处理,但是我们可以利用Noble恒等式,先对信号进行抽取,再对其进行滤波,即

也就是说,在滤波器阶数跟抽取倍数相同的情况下,如果先滤波后抽取,那么滤波器的长度是M,但是如果先抽取后滤波,那么滤波器的长度就会降低为1阶,因此,采用Noble恒等式,先抽取后滤波,可以降低滤波器长度,从而达到节省硬件资源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