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孔回流的器件做封装时没有加pastemask层有影响么

楼主(2022-06-08):
有一个通孔回流的器件,在做这个器件的封装的时候没有添加pastemask层,请问各位大神这对于后面的焊接有影响么?

网友:
没加助焊层

网友:
    通孔的封装就不应该加pastemask层,插件的器件是用波峰焊焊接的。

网友:
    回流焊器件没加钢网,那就只能手焊了啊,没有钢网怎么过回流焊呢?如果通孔回流焊有SMD焊盘,而SMD焊盘加了钢网,那SMD焊盘是可以过回流焊的,只是器件比较容易松动,因为你有通孔没有焊锡,

网友:
通孔的封装就不应该加pastemask层,

网友:
    修改一下钢网文件,让做工装的厂家加上这个就可以通孔回流焊了

网友(2022-07-18):
    通孔回流焊的器件没有加钢网,后期加工的时候该位置就没有锡了,过了回流之后这几个插件的器件也就没有加工,可以补充手工焊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