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问 Hspice 工具怎么操作 .spf 文件?

楼主(2022-06-08):
现在我有Hspice,然后有个接近20M的.spf文件。不知用Hspice怎么打开或者应用这个.spf文件?貌似Hspice 能直接打开的只是.sp文件。

网友:
    hspice不能读spf文件吧,虽然都是带寄生参数的文件,但是spice貌似只能读spi,后端设计时我都有转成spi文件用于spice仿真,你可以用后端工具产生spi文件

网友:
    可以试一下一楼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