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MOS管做一个加热电路,请教各位

楼主(2022-06-08):
怎么用MOS管做一个加热电路,请教各位

网友:
可以用MOS管作为热源,但各项参数不能超过。
因MOS管可能比较控制复杂,用双极型好控制些。
在计量院见过用晶体管直接作为热源的(质量流量计流速控制)

网友:
一楼说的很不错

网友:
    可以试一下一楼的方法

网友:
    学习了,很不错啊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