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交流声是怎么回事?如何消除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买了个TDA2030 2.1功放板,弄起来,声音还是很好很不错的,只是,超重低音声道的交流声,嗡嗡嗡,很讨厌;左右声道没有;去掉输入,也一样存在。三个电位器外壳已经连接到地,手摸这个地,嗡嗡声明显变小;手摸到滤波大电容外壳,嗡嗡声也明显变小。

请教大家,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?如何可以消除?

网友:
    电源滤波不够。低音声道特别明显。你要加入大容量电解,最好能上伺服电源。

网友:
    低频交流声的来源主要是,1电源,2环地。

网友:
    1:输入端的地尽量靠近电源滤波电容的地.
    2:在地的两点之间的覆铜板上焊一段粗铜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