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画6层板时,放置盲孔后在焊盘上显示VG检查错误,换上同样大的通孔就不会出V...

楼主(2022-06-08):
cadence画6层板时,放置盲孔后在焊盘上显示VG检查错误,换上同样大的通孔就不会出VG错误,这是什么原因?
就是在靠近表贴焊盘时出现这种问题,在内电层中放置盲孔就不会出现问题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看看大佬怎么说的

网友:
同一段线的BB Via之间的距离太近,或同一段线的BB Via之间的距离太长。一般为盲孔到埋孔的距离太近

网友:
看一下大佬是怎么说的

网友(2022-07-08):
约束条件设置问题, “BB bia stagger” 改为 0 ,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