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正确的片式磁珠型号 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如何选择正确的片式磁珠型号 ?

网友:
   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,像一些RF电路,PLL,振荡电路,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。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,用在LC振荡电路,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,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。

网友:
   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、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,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。片式磁珠由软磁铁氧体材料组成,构成高体积电阻率的独石结构。使用片式磁珠的好处:小型化和轻量化,在射频噪声频率范围内具有高阻抗,消除传输线中的电磁干扰、闭合磁路结构,更好地消除信号的串绕、极好的磁屏蔽结构、降低直流电阻,以免对游泳信号产生过大的衰减、显着的高频特性和阻抗特性、在高频放大电路中消除寄生振荡、有效地工作在几MHz到几百MHz的频率范围内。

网友:
    要正确的选择磁珠,必须注意以下几点:
    1、不需要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为多少;
2、噪声源是谁;
    3、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;
    4、环境条件是什么(温度,直流电压,结构强度);
5、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;
    6、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防止磁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