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怎么将器件翻转?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altium designer怎么将器件翻转?

网友:
    按L,顶层底层切换。
X,Y在同层

网友:
    在拖动放置元器件的同时按键盘的“空格”键,每按一次旋转90°

网友:
    在拖动放置元器件的同时按键盘的"X"是横向翻转,“Y”纵向翻转

网友:
    在原理图中,在拖动放置元器件的同时按键盘的"X"是横向翻转,“Y”纵向翻转;
    在pcb中,双击元器件Rotation属性处填入18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