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程序case跑到8之后按键就跳不出去了?

楼主(2022-06-08):
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,LED的呼吸子程序不能用按键切换

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<reg52.h>

unsigned int mode;

void DelayXms(unsigned int xms);
void Delayus(int us);
void LED_R();
void LED_G();
void LED();

sbit key=P3^4;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程序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();
                if(!ke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>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while(!key);

        }
}

void DelayXms(unsigned int xms)                 //延迟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4;j>0;j--)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us(int us)                //10us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us)

                i = 2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i);
                us--;

void LED_R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呼吸
{
        int i;

        for(i=1;i<300;i++)//由暗变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1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i);
                P1=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300-i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1;i<300;i++)//由亮变暗

                P1=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i);
                P1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300-i);
        }
}

void LED_G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呼吸
{
        int i;

        for(i=1;i<300;i++)//由暗变亮

                P1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i);
                P1=0x02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300-i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1;i<300;i++)//由亮变暗

                P1=0x02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i);
                P1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300-i);
        }
}

void LED()
{
        switch(mode)
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P1 = 0x00;break;          //上电默认所有的LED都不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P1 = 0x01;break;          //按键按下,第一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P1 = 0x02;break;          //按键按下,第二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P1 = 0x04;break;          //按键按下,第三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P1 = 0x05;break;          //按键按下,第一第三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P1 = 0x03;break;          //按键按下,第一第二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P1 = 0x06;break;          //按键按下,第二第三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P1 = 0x07;break;          //按键按下,LED全亮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LED_R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LED_G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break;

网友:
    前面的case 0 - case 7 都能正常,但是到了case 8 之后就不行了。按键按好多次才能跳出去。就是呼吸灯的子程序都不能用按键切换模式

网友:
    当达到最后一次的时候,如果程序在执行当前程序,按键无法被检测到,建议使用外部中断控制按键,会十分灵敏。

网友:
    void DelayXms(unsigned int xms) 函数里面定义的变量 unsigned i,j; 是错误的,正确的是unsigned int i,j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