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家,0.8间距的BGA,内层的差分对怎么走?

楼主(2022-06-08):
请教一下大家,0.8间距的BGA,内层的差分对怎么走?具体的差分走线间距设多少?
我曾经用了3/4/3,想知道大家用的是多少?

网友:
3/3.5/3  3 线宽,3.5线距

网友:
    使用16-8的孔,孔间距16,线宽3、线间距3.5,加起来有9.5,这样差分线到孔间距为3.25。

网友:
0.8BGA一般是过不了差分线的不过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:
1.改变打孔的方式,删掉多余的电源和GND孔留出走线通道。
2.在BGA内部差分线变成两单线从两个通道连接,出BGA后再恢复为差分走线。

网友:
    这种走线比较极限,推荐4楼建议,满足普通需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