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CB中何为单端微带线,何为单端带状线?

楼主(2022-06-08):
请问PCB中何为单端微带线,何为单端带状线?

网友:
一般是指射频阻抗控制线;表层的是微带线(走线下方有一个参考地),走在中间层的是带状线(上下各有一个参考地)。

网友:
线分两种:单端线和差分线,走在顶层和底层的线为微带线,走在内层的线为带状线。 单端微带线=走在顶层和底层的单根线;单端带状线=走在内层的单根线。

网友:
你找一本《高速数字设计》基本上就会了。

网友:
    一般一根只有一面参考层的线是单端微带线,一根有两面参考层的就是单端带状线